运放的输出和负载关系-求教

楼主(2014-04-02):
如题,小弟最近要做一个简单的电压输出电路。后端接负载如下图所示。
问题:
      当Vo点的分压值大于运放空载输出值时,此点Vo的值为分压值。
      当Vo点的分压值小于等于空载输出值时,此点Vo的值为理论输出值。
请问为什么?我该如何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A:
在Vo处,加电阻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Vo处,加电阻到地。

这个不行,这个电路还要驱动220R的负载到地。
另外就是上面的一种应用情况。
目前我所想到的就是R2、R1和R8的分压比,要尽可能的小。
R8是内部选焊的。

网友B:
不太明白楼主说的Vo分压值、理论输出值是哪个,而且为啥探针1处的电位这么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楼主说的Vo分压值、理论输出值是哪个,而且为啥探针1处的电位这么高呢 ...

探针1处的电压是实际应用中要测试的电压值。
10K上拉至5V是一个电压采集的上拉。
这个电路会复用到电流源。
I=Vi/R。R已知。I的精度要求不是太高。所以想一个电路搞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探针1处的电压是实际应用中要测试的电压值。
10K上拉至5V是一个电压采集的上拉。
这个电路会复用到电流源 ...

还是没看明白楼主说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C:
也没明白楼主的意思。
楼主采集到的电压,也就是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
输出电压要求多大?与输入电压是什么关系?

楼主:
功能
①输出电压:0~10V(针对电压采集情况)
②驱动电流:0~50mA(针对负载情况)
③能够检测控制器内部电压采集电路的上拉阻值(这个通过分压原理,然后采集节点电压实现,这个也就是上图的仿真)
上面仿真的是上拉10K电阻至5V电压的情况。

楼主:
已选用LM8272运放。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