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求助】我怎么样才能够是定时器的计数器每次增加的1的时候的时间间隔是1微秒

楼主(2014-04-02):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系统时钟是多少?将系统时钟分频成1M Hz后送给滴答定时器

网友B:
定时器的计数器每次增加的1的时候的时间间隔是1微秒
通过预分频器 TIMx_PSC, 通用定时器都有这个寄存器.

网友C:
滴答定时器 systick 如果选用内核时钟 没有分频 比如72M      则 SysTick->LOAD = 72  具体参考     core_cm3.h中的 :
static __INLINE uint32_t SysTick_Config(uint32_t ticks)
{
  if (ticks > SysTick_LOAD_RELOAD_Msk)  return (1);            /* Reload value impossible */

  SysTick->LOAD  = (ticks & SysTick_LOAD_RELOAD_Msk) - 1;      /* set reload register */
  NVIC_SetPriority (SysTick_IRQn, (1<<__NVIC_PRIO_BITS) - 1);  /* set Priority for Cortex-M0 System Interrupts */
  SysTick->VAL   = 0;                                          /* Load the SysTick Counter Value */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Enable SysTick IRQ and SysTick Timer */
  return (0);                                                  /* Function successful */
}

网友D:
我看你的意思是想做1us的延迟吧   定时器都可以定时1us的

网友E:
预分频值为36,周期值为1,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