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RTOS 奇怪现象?

楼主(2014-04-02):
使用MANAGE Run_Time Environment 搭建个多任务工程,编译通过,但是只产生2个线程,main and os_idle_demon.其它4个进程不显示.那位高手帮下?

网友A:
堆栈下溢,堆栈指针飞了,可能和RTX设置的堆栈空间有关,但是那个设小了一般是堆栈溢出,运行单任务,看一下是哪个引起的,一个一个排除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