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初学者在画四层板时关于通孔元件的问题

楼主(2014-04-02):
小弟现在本科大四,马上毕业了,毕设的主要任务是画4层的PCB板,用的是Allegro16.6
之前有过一次用AltiumDesigner画2层板的经历
现在在画4层板子的时候对于通孔的问题有些不理解
比如我需要用一个10pin的排针,这10个管脚是通孔,要在板子上钻孔。这十个管脚有的要接TOP层中的的网络,有的则需要接到GND层或者POWER层
我是看着于博士的那个视频学习的,在确定好板子的边框、RouteKeepin、PackageKeepin之后,直接在GND和POWER层用Z-Copy填充了
question1:这样算是给内电层铺铜了吗?
question2:当某个管脚是要连接TOP层的一个焊盘时,那这个管脚的通孔在GND层和POWER层是自动变成了Antipad了吗?
question3:GND和POWER层都在布线前铺好了铜,那怎么让排针的某个管脚只接到GND层或者POWER层中的一个?

网友A:
1,2:
那些概念不清暂时不清楚的。
不要在意什么Z-Copy,antipad什么的。
用正片,把多层板中的内电层,也当做走线层,只不过,那层不走一般线,只铺电源与地属性铜皮。

3:画过板子,用过protel,再理解我上边说的,应该就没有疑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
那些概念不清暂时不清楚的。
不要在意什么Z-Copy,antipad什么的。

理解了 谢谢~ ~

网友(2016-01-22):
什么学校啊  这么牛叉  大四都做四层板还是用allegro做的

网友(2016-05-01):
引用 网友A:
1,2:
那些概念不清暂时不清楚的。
不要在意什么Z-Copy,antipad什么的。

那建通孔焊盘是哪个热风焊盘是怎么回事?他与内电层的连接关系是怎样的,比如通孔需要和内电层连接时?谢谢前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