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时序图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楼主(2014-04-02):
经常看到数据手册中有关于芯片的时序图,请问时序图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在编程中会不会用到这个时序图呢?

网友A:
对芯片的操作很多都要用到时序图的。比如:DS18B20,DS1302······只有按照它的时序图,才能正确操作芯片。

网友B:
这个问题, 我看最好回去翻翻 <计算机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