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个NMOS管

楼主:
大家好!目前手头上正在MEM2301的NMOS管做开关用,在室温下工作正常,当环境温度升高时,导致管子损坏,无**常工作!判断原因是管的功率在环境温度升高后不够造成的!目前管子的功耗为0.6W左右.
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合适的管子来替换,求求各位大神,有熟知的NMOS管不?帮忙推荐下&……
急……

MEM2301的参数如图:

希望替换的NMOS管的电压与电流方面参数不要改变太大,将功率能提升到1W以上就可以!谢谢……

楼主(2014-04-02):
需要使用贴片封装的!

网友A:
到这里来选
http://www.a-power.com.tw/index.aspx?lang=sim&fn=product_list

网友A:
2301是P管啊,你确定你用对了?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我用的NMOS管是2302

楼主:
版主太厉害了……
这一眼就看出来了,不好意思

网友A:
可以试试SI2306
不过你的驱动信号幅值多少?是否开启电压太低了,导致导通电阻大啊。

网友B:
我以前用的最多的是75nf75

网友C:
BSS138;你要0.6W的话可能需要用TO-252的封装

网友D:
朋友,我这里推荐几款不知道您能用上不,您可以了解一下!希望可以帮到您!
198HT1(HJ198N)贴片封装。
HJ540 NMOSFET晶体管  TO-257封装。
QQ:2829955230

网友E:
问大家,图中的 pulsed drain current  Idm=15A是什么意思?

网友F:
两个并联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目前找到了合适的,正在测试。不过,还是有个问题需要问问大家:就是功耗随着温度上升后如何去计算??有没有相应的公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