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INT中断和IOC中断的区别

楼主(2014-04-02):
(无正文)

楼主:
用的是PIC16F1828

网友A:
INT中断,可以设置成上升沿中断、下降沿中断,有的单片机还可以设置成高电平中断和低电平中断,IOC中断是“变化时产生中断”,严格来说就是只有“上升沿及下降沿”模式,而且IOC中断的中断标志一般是几个端口贡献的,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后,需要用软件判断是哪个端口发生了变化中断。

总结:INT中断用起来比IOC中断方便得多,如果不是没得用了,最好用INT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中断,可以设置成上升沿中断、下降沿中断,有的单片机还可以设置成高电平中断和低电平中断,IOC中断是“ ...

受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NT中断,可以设置成上升沿中断、下降沿中断,有的单片机还可以设置成高电平中断和低电平中断,IOC中断是“ ...

最近在用一片PIC32,它的int中断只能设成上升沿或下降沿中断(如果我没搞错的话),但我要检测上升沿和下降沿,所以就用了IO引脚的change notice 中断了。所以感觉有时还得看应用吧。 话说请教IOC是全称是什么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