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才的材质可以满足这个电阻要求?

楼主(2014-04-02):
在做一个模拟的实验,想在两个连接器的某个管脚之间,贴付一样东西,模拟一个几十K到几兆欧姆的电阻在中间,要薄,能贴付在管脚上
请问大家,有什么材质的不良导体可以满足这样的要求啊?

楼主:
人体皮肤?撕块皮贴上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人体皮肤?撕块皮贴上去?

你太有才了

网友B:
除静电的导电胶膜,不过有粘性的好像就麻烦了,喷碳粉漆?
有什么用途?

网友C:
电极片上的硅胶,好像是叫硅胶...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人体皮肤?撕块皮贴上去?

才子啊!!

网友E:
找个可调电阻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静电的导电胶膜,不过有粘性的好像就麻烦了,喷碳粉漆?
有什么用途? ...

靜電膜是可以的,幾十K級別的

网友F:
导电胶可以,不过粘性不够。不过用在连接器上应该不用要求粘性吧,两个管脚直接压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