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经验分享】使用MDK5软件,想从PE中导入KEIL工程的网友注意

楼主(2014-04-02):
今天有一位网友在使用PExDriverSuite_v10.4 软件导keil工程的时候,总是出现如下图的问题:
提示不能从keil的安装目录导入startup文件。
本人使用的MDK为版本MDK_510,使用的PE为:PExDriverSuite_v10.4
PE下载链接为:
https://www.freescale.com/webapp/sps/download/license.jsp?colCode=PE_MCU_DRIVER_SUITE&appType=file2&location=null&DOWNLOAD_ID=null

开始以为这个问题是由于新版本的PE导致的,但是经过多番尝试,发现其实是由于MDK的高版本导致的。
因为我将MDK5卸载掉,保留了MDK4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本人认为,这个应该是MDK5的startup文件的位置相对于MDK4的位置有所改变,导致PE在导入MDK的startup文件时,还采用默认路径,才找不到文件,引起无法导入。
所以,先使用PE到KEIL的网友需要注意,目前导入MDK5是有问题的,建议使用MDK4版本。
另外,我们PE10.4版本在上个月月底刚推出来,发现界面风格有所改变,如果大家不习惯还可以使用低版本的PE,由于官网已经找不到低版本的PE,如果大家需要,可以到这个链接下载:http://pan.baidu.com/s/1c06BrY4
小小经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楼主:
不足之处,欢迎指正,同时也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小经验。

楼主:
关于PE 10.4的相关信息:
Processor Expert Software – Microcontrollers Driver Suite v10.4
•        New Device Support:
o        Kinetis E Series: KE04Z, KE06Z
o        Kinetis EA Series: KEAZN128
•        Major new features:
o        New Component Inspector
o        Updated Component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        Fixed issues:
o        ENGR00300792 – Fixed issue which caused Processor Expert to hang during creation of a component requiring shared components that are configured via templates.
o        ENGR00290299 – Processor Expert Configuration Registers View shows registers from the previous processor after switch to another processor. The register list was not being updated if the peripheral for both processors shared the same name. This issue has been addressed.
o        ENGR00293019 - Fixed following error reported when importing a Processor Expert ColdFireV1 project with peripheral initialization components: “ERROR: Peripheral Initialization component is not supported for selected target”
o        ENGR00297024 – Fixed configuration of the pin direction if user name (signal) is assigned to the pin.
o        ENGR00286843 - Fixed: Disabled processor components display processor variants in drop down list from selected processor components.
o        ENGR00286348 - Fixed deletion of multiple components.
•        Posted on WEB 31-Mar

网友A:
感谢版主的信息分享,必须顶起来。

网友B(2014-12-14):
为何下载时提示:
Note: System is not available to access the information you requested.
Please accept our apologies for any inconvenience this may cause.
During this time period you may access Freescale's Customer Support at one of the following numb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