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程中定义变量的语句占时间吗?

楼主(2014-04-02):
像int i;这样的语句是否会实际占用执行时间,还是只是C语言中的事,实际单片机运行时不会因此而占用时间?

网友A:
不会。在编译时就已经分配了空间。

网友B:
静态的不会,动态的可能需要初始化指令。

网友C:
不会占时间

网友D:
int i; 不会
int i=0; 这个初始化过程会导致初始化的代码.
至于要多少初始化代码, 还要看变量分配在哪里, 如果是寄存器中, 通常一两条指令.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静态的不会,动态的可能需要初始化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