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仿真已经完成,但在做实物方面出了问题。求教。

楼主(2014-04-02):
protues仿真运行正确,在做实物的时候显示不出来了,多次检查,电路应该不会再出错了,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一般是液晶的操作延时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液晶的操作延时不够

改了下,但还是这样,1602下面哪行地址总是显示矩形块。显示不到其他内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了下,但还是这样,1602下面哪行地址总是显示矩形块。显示不到其他内容。 ...

上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液晶的操作延时不够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程序...

已经附上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

嗯嗯。我的程序已经附上了。可能我修改的延时还不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我的程序已经附上了。可能我修改的延时还不够。

你的程序貌似没多大问题,问题很可能在硬件...

网友D:
仿真没问题的话,应该是硬件连线没接好。仔细检查一下电路吧

网友E:
加大上电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程序貌似没多大问题,问题很可能在硬件...

1602只显示下面一行,而且显示黑块。不是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大上电延时。

1602只显示下面一行,而且显示黑块。延时不足是这现象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1602只显示下面一行,而且显示黑块。延时不足是这现象吗?

上电后延时2秒再执行程序试试。

网友E:
上电后延时2秒再执行程序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电后延时2秒再执行程序试试看。

好,我马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电后延时2秒再执行程序试试看。

你指的上电后延时,是指1602每次写一数据或其他延时2秒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指的上电后延时,是指1602每次写一数据或其他延时2秒吗?

每次开机上电第一次延时2秒,以后就不需要了。

网友F:
你的程序好大呀,我看了下12K多的hex,89c51不是才4K的rom么

网友G:
仿真只能说你的大概方向是对的,但不能完全认为仿真好了,一比一硬件也是好的

网友H:
你加上拉试试,51单片机只有P0口弱上拉的。。会不会是驱动能力问题

网友:
上电黑块说明是液晶屏程序问题或者是接线问题,查一下脚序,可以先送个清屏,看情况慢慢调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1602只显示下面一行,而且显示黑块。不是程序问题?

你用什么单片机,我用STC89C58实验你的程序,显示正常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单片机,我用STC89C58实验你的程序,显示正常啊

看来楼主是不是用的1T的单片机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看来楼主是不是用的1T的单片机呀

极有可能...

网友I:
仿真用的1602和实际用的厂家和型号可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程序好大呀,我看了下12K多的hex,89c51不是才4K的rom么

只有哪些数据及常量数据或变量数据等才放进rom的。这个可以写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加上拉试试,51单片机只有P0口弱上拉的。。会不会是驱动能力问题

上拉电阻已经加了,硬件方面已经查了不下10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单片机,我用STC89C58实验你的程序,显示正常啊

我用STC89C51RC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仿真用的1602和实际用的厂家和型号可能不同

我换一块再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STC89C51RC

你用我的 1602程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仿真用的1602和实际用的厂家和型号可能不同

应该不是这样。换了一块不同型号的1602.同样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我的 1602程序试试

大哥,你真用硬件试过我的程序,成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你真用硬件试过我的程序,成功了??

我只用你的显示部分,没用其它的,显示没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这样。换了一块不同型号的1602.同样现象

你看看仿真用的1602是什么型号?
你使用的实物1602的时序和仿真的是否一样

网友J:
初始化的时候,需要判忙,忙的时候要等。不要用延时。

网友A:
在确认器件没有问题,连接也没有问题的前提下,液晶下面一行是黑方块,说明液晶没有正常初始化,你可以在上电后先干点其他的事或延时后再来初始化液晶模块,在初始化液晶模块时速度放慢来,不要检测忙标志,可多调用一两次初始化函数

网友F:
感觉还是你的程序大,我看了一下,keil编译完code都4221了,51的rom4K,已经溢出了。换52试试吧

网友K:
还是在加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还是你的程序大,我看了一下,keil编译完code都4221了,51的rom4K,已经溢出了。换52试试吧 ...

果然是这个样子。无限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是在加延时,

问题找出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确认器件没有问题,连接也没有问题的前提下,液晶下面一行是黑方块,说明液晶没有正常初始化,你可以在上电后 ...

问题已经找出来了。如38楼所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初始化的时候,需要判忙,忙的时候要等。不要用延时。

问题已经找出来了。如38楼所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用你的显示部分,没用其它的,显示没问题

问题已经找出来了。如38楼所说。哈哈,多谢大哥亲身帮忙调试。

网友H:
引用 楼主:
果然是这个样子。无限感谢。

这么大的程序。。。keil没提示?

楼主:
没特别留意,和平时写的一样,只提示了code等大小,这些以前没留意过。用51烧写的时候,也可以烧进去,烧的时候提示里面有数据,没提示rom不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特别留意,和平时写的一样,只提示了code等大小,这些以前没留意过。用51烧写的时候,也可以烧进去,烧的 ...

其实就是程序量溢出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程序量溢出的意思...

呵,毕业设计。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以前还听老师说这个随便写,现在51很大的了。你不会写溢出。所以没注意这点。

网友L:
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是液晶地址操作的问题,你左右偏移一下首地址,实物和仿真对不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加油。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