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2C5A60S2

楼主(2014-04-02):
求解答  当使用EEPROM时  内部默认的地址是   0000-03ff   如果我往0x0000地址中写入   0x40数据  是不是表示    0000~0007整个空间都已经被使用  下一组数据要使用 0008~0015这样一个地址空间呢

网友A:
每个地址对应的是一个字,你8位的单片机每个地址存储一个8字节的数。你存储一个0x40只占用一个地址。而不是你理解的占用8个地址。你要存储一个int就得用到两个地址了,也就是两个字。

网友B:
一个地址一个字节,LZ理解错了。
0x0000地址中写入0x40数据,只占用0x0000地址的空间。

楼主:
谢谢诸位  答疑解惑

网友C:
一个页是512字节,写过数据的单元就不能再写了,除非擦除后再写。

网友D:
建议LZ从数字电路和单片机基础书籍看看,要从基础学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