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有基于DS1302的kl25的资料吗?

楼主(2014-04-02):
ck, I/O, pi, RS, ST

有基于DS1302的kl25的资料吗?相关驱动也行。SPI有4根通信线(s\s\、SCK、MOIS、MISO),而DS1302接MCU上只有三根线,RST,I/O,SCK,怎么接线呢?

网友A:
你好,这个具体的结合时钟芯片的代码还没有,不过我们是SPI的驱动的,你可以官方例程的
KL25 Sample Code\kl25_sc_rev10\klxx-sc-pex\projects\spi_demo
但是我看了下你这款DS1302,他的通信方式并不是普通的SPI通信,所以,你可以使用KL25的IO口模拟去实现通信,具体的模拟程序,我看到百度上面还是有很多相关资料的,
你可以看看这篇**,照着程序模拟就行了: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aCL4Bh97gAopoCgX0f_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个具体的结合时钟芯片的代码还没有,不过我们是SPI的驱动的,你可以官方例程的
KL25 Sample Code\k ...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试试

不客气,遇到问题欢迎交流。

网友A:
楼主,你好,我看到KL25是有单线双向模式的,你可以SPIx_C2[SPC0]来选择,具体请查看我们的用户手册。
所以,你不需要模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