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cortex-m0 有没有空指令?

楼主(2014-04-02):
请教前辈,cortex-m0 有没有空指令,类似于C51中的NOP这样的指令。不胜感谢!

网友A:
没有专门的“空指令”,一般是用源寄存器和目的寄存器相同的 mov 指令代替,比如:mov r8, r8 等等。

网友B:
Cortex-M0 instruction

3.7.8 NOP
No operation.
Syntax
NOP
Operation
NOP does nothing. NOP is not necessarily a time-consuming NOP. The processor might
remove it from the pipeline before it reaches the execution stage.
Use NOP for padding, for example to place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on a 64-bit boundary.
Restrictions
None
Condition flags
This instruction does not change the flags.
Examples
NOP ; No oper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专门的“空指令”,一般是用源寄存器和目的寄存器相同的 mov 指令代替,比如:mov r8, r8 等等。 ...

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rtex-M0 instruction

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