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超声波问题

楼主(2014-04-02):
定时器0的初始化
void init_time0()
{
        TCCR0=0x01;    //零分频
        TIMSK=0x01;
}
超声波的设置
unsigned int chaoshengbo()
{
        float s;
        c=1;
        PORTD|=0x02;          //送25us高电平    超声波控制端接在PB1口
        _delay_us(25);
        PORTD&=(~0x02);
        while (!(PIND&0x01))        //检测是否有高电平的产生   接收端在PB0口
        TCNT0=0;
        flag=0;
        c=0;
        while(PIND&0x01)             //检测低电平
        temp=flag*256+TCNT0;
        s=temp*0.017*40;
        return (unsigned int)s;
}
定时器0的中断程序
SIGNAL(SIG_OVERFLOW0)
{
        flag++;
        TCNT0=0;
}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程序在
while (!(PIND&0x01))        //检测是否有高电平的产生      接收端在PB0口
        TCNT0=0;
        flag=0;
        c=0;
        while(PIND&0x01)             //检测低电平
这个中间不进入中断

网友A:
接收端應該接在外部中斷0的針上面吧,我C51的,若有錯,請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