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动态改变PWM的问题 相当奇葩

楼主(2014-04-02):
初始化代码如下

void TIM_PWM_Configuration(void)
{
extern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extern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7200;         //Òç³öʱ¼ä((1+TIM_Prescaler )/72M)*(1+TIM_Period ) 7200 19999  2s   999  71  1m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99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3600;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3600;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3600;
TIM_OC3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3600;
TIM_OC4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TIM_Cmd(TIM3, ENABLE);

void 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PWM_CH ini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U1_ini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楼主:
void PWM_Duty_Cycle_Set_4_CH(unsigned int CH1,unsigned int CH2,unsigned int CH3, unsigned int CH4)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H1;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

当在程序中用这个函数改变PWM的占空比时   PWM的输出电压只有1.7V左右  而未用这个函数动态改变占空比时  PA6的电压有3.3V。。。。

楼主: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_72M();
  GPIO_init();
  TIM_PWM_Configuration();
        USART1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while(1)
        {
                if(key==0)PWM_Duty_Cycle_Set_4_CH(3600,0,0,0);
                                else  PWM_Duty_Cycle_Set_4_CH(100,0,0,0);
        }
主函数式这样的
}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啊  如果把TIM3整个关了 再开  PWM的电压又正常了。。。但是这样就降低了实时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