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 我想做交流伺服的电流环 AD采样的问题

楼主(2014-04-02):
我用的研旭的F2812核心板。自己做的底板。我通过霍尔元件产生的+-4V来检测电流的+-15A电流。我通过LM324,将+-4V 转换成0.65-2.65V。然后进入F2812进行AD转换。现在的问题是转换后的结果波动很大。转化成电流后波动范围在+-60mA左右。精度竟然达不到8位。我把结果向右移动4位后。最后一位也是波动。咋办啊?

网友A:
是不是需要做AD校正呀???就是零点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需要做AD校正呀???就是零点漂移

不是。我矫正过了。也是波动。我试图检测5号干电池。也是有波动。

楼主:
我看到核心板的AD电源和数字电源用了电感连接的。

楼主:
共用了一个3.3V电源。之间用电感连接。

网友B:
你先别接DSP核心板  用示波器看看经过运放后的电压波动
建议你别用LM324    换个低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别接DSP核心板  用示波器看看经过运放后的电压波动
建议你别用LM324    换个低噪的 ...

可否推荐一款能完全替代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否推荐一款能完全替代的呢?

LF***记不清了 晚上去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F***记不清了 晚上去给你看看

好的,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等你的好消息!

LF347感觉不错    这是做射频的时候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F347感觉不错    这是做射频的时候用的

LM358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LM358怎么样?

性能特别差吧    呵呵   你放大几百K的信号   就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性能特别差吧    呵呵   你放大几百K的信号   就会出问题

请问 有没有5V供电的啊   正负15V  有点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 有没有5V供电的啊   正负15V  有点麻烦

运放供电都有个范围  你看看datasheet
5V完全可以工作的   就是一些性能会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供电都有个范围  你看看datasheet
5V完全可以工作的   就是一些性能会下降 ...

哦。我准备重新把电源部分做一下。然后换了一个霍尔元件,准备换成ACS712。这款输出的是0-5V,然后在用外部AD芯片采集。我对F2812的AD失望了。我在考虑不用F2812做伺服的CPU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我准备重新把电源部分做一下。然后换了一个霍尔元件,准备换成ACS712。这款输出的是0-5V,然后在用外 ...

别呀   可能是前端没做好吧

网友C(2015-09-28):
请问你的交流伺服研究得怎么样了?还用F2812作CPU吗?

网友D(2017-03-21):
楼主,请教一下,你用ADC采样得到的电压值是通过怎样的关系转换成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