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求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4-04-02):
如题,求大家看看图片中电容的接法有什么作用,谢谢了。。。

网友A:
不就是每个通道都连33PF到地?

网友B:
与前面的电阻 组成低通滤波器

网友C:
共地,layout时铺块地就可以了

网友D:
是噻!同意楼上,与100欧姆电阻构成无源低通滤波,滤除传感端进来的高频噪声

网友E:
低通滤波。
电阻,电容的值根据后面的负载,还有采样频率要算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低通滤波。
电阻,电容的值根据后面的负载,还有采样频率要算过

谢谢斑竹解答,那个100欧姆的电子不是限流电阻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斑竹解答,那个100欧姆的电子不是限流电阻吗?

也有限流作用

网友F:
从ad1一直看到ad6,没想明白这样接法是个什么意思,鼠标一滚,我kao,ad9的c13它没按套路出牌,哈哈哈哈.....

网友G:
这个画法不好看,什么叫原理图,就是尽力让人一看就明白。而楼主图却是一看两看------到9看方可能明白

网友H:
很负责的跟你说,这个画法很不值得学习。
不管是原理图绘制,还是软件编写。
简单易懂才是王道。明明可以很简单的画出,非要画蛇添足,证明自己水平高?
这不是搞美术,技术,就是要简洁、明了,10个字能描述清楚,就不要整100个形容词来修饰。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个画法不好看,什么叫原理图,就是尽力让人一看就明白。而楼主图却是一看两看------到9看方可能明白[em:2 ...

哈哈,同感。

网友J:
这种画法就是偷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