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CCS3.3开发TMS320F28035的问题

楼主(2014-04-02):
我刚接触DSP软件,有个问题请教,使用XDS510仿真器,CCS版本为CCS3.3,是不是不能仿真TMS320F28035啊,在里面找不到这颗器件,是不是要用别的版本才可以?多谢各位了

网友A:
XDS510应该是可以支持28035的    看了一下CCS3.3里面好像没有28035
建议你换个高版本的CCS吧

网友B:
我的SEED-XDS510PLUS是支持28035的
我记得hellodsp的XD510USB是不支持28035的

楼主:
多谢回复,我现在选择28034来做28035,不知区别大不大,我先试试,多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我现在选择28034来做28035,不知区别大不大,我先试试,多谢了。

这两个是完全兼容的   只是存储可能有些大小的区别

楼主:
多谢,那我可以仿真和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