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28--IIC驱动如何加载(已解决)

楼主(2014-04-02):
imx28--IIC设备驱动如何加载上去,是通过LTIB先编译进内核,再在设备目录下创建/dev/i2c设备吗,能告诉我具体步骤吗?这样操作的话,主设备号怎么得到,我如何确定IIC设备的地址了?谢谢

网友A:
你好,你的问题已经转交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会帮你解决。
请耐心等待。

网友B:
请问你是使用的BSP是最新版本的BSP吗?飞思卡尔的开发板还是自己layou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是使用的BSP是最新版本的BSP吗?飞思卡尔的开发板还是自己layout的?

飞思卡尔提供的开发办imx28evk,随光盘的BSP包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i.mx28 i2c driver的加载,你可以查看一下文档: MX28_EVK_Linux_Reference_Manual.pdf (1.75 MB, 下载次数: 11) 中Chapter 19 Inter-IC (I2C) Driver。

网友B:
如果楼主使用的不是最新的BSP的话,建议楼主使用官网上最新的BSP包L2.6.35_1.1.0_ER_SOURCE。下载链接为: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MCIMX28EVKJ&fpsp=1&tab=Design_Tools_Tab

楼主:
好的,我试试看。
请问下载MFGtools工具下面的MX28 LINUX UPDATE文件里面的updater_ivt.sb这个文件是什么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看。
请问下载MFGtools工具下面的MX28 LINUX UPDATE文件里面的updater_ivt.sb这个文件是什么作 ...

这个文件是给MFGTool工具使用的,你可以使用MFGtools工具下自带的就可以,也可以自己编译。没有影响的。

楼主:
好的。
我从官网下了个最新的IMG,直接用MFG工具下载到我的开发板上面,启动开发板一直报错 kernel panic not syncing:no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 option to kernel。这是为什么了?我用ltib编译好镜像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谢谢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从官网下了个最新的IMG,直接用MFG工具下载到我的开发板上面,启动开发板一直报错 kernel panic n ...

楼主你好,可能是内核的问题,请问uImage你是用的MFGTool中带的,还是你自己编译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从官网下了个最新的IMG,直接用MFG工具下载到我的开发板上面,启动开发板一直报错 kernel panic n ...

请问你uboot中内核命令如何设置的?是不是设置的不对。

楼主:
额,这个需要设置吗,你告诉我怎么进入uboot设置,要设置些什么了?我才调这个,不是很熟悉。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可能是内核的问题,请问uImage你是用的MFGTool中带的,还是你自己编译的呢? ...

我用的是最新img里面的那个,不是自己编译的,也不是MFGTOOL工具里面的

楼主:
我看了下,mfgtool工具里面有两个选项with uboot 和without uboot 。在下载官网最新给的那个img时,选with uboot就能进入mxc-boot设置,选without uboot就会出现kernel pannic的问题。如果我用MFGTOOL里面的img的话 选择without uboot是不会出现错误的。这是为什么了?
问题很多,麻烦你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mfgtool工具里面有两个选项with uboot 和without uboot 。在下载官网最新给的那个img时,选with  ...

I.MX工程师一般是下午过来答题,你有问题可以直接在这里留,他会过来答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mfgtool工具里面有两个选项with uboot 和without uboot 。在下载官网最新给的那个img时,选with  ...

没事,一个一个问题来。
1、关于mfgtool选项中的两个选项with uboot 和without uboot。with uboot 是先启动uboot,然后找到uboot中设置的内核及文件系统启动的命令,再启动。without uboot是直接启动内核和文件系统,不需要使用uboot。所以你在使用选择with uboot就能进入mxc-boot设置,选择without uboot就会不会。
2、至于你在启动时候遇到的错误,是内核的原因。你试一下默认的Mfgtool中带有的,看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一个一个问题来。
1、关于mfgtool选项中的两个选项with uboot 和without uboot。with uboot 是先启 ...

使用默认的Mfgtool中带有的img时,用without uboot可以启动,不会出现kernel pannic的问题。使用with uboot就进入mxc-uboot设置界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默认的Mfgtool中带有的img时,用without uboot可以启动,不会出现kernel pannic的问题。使用with ubo ...

楼主你好,那这样就说明你拷贝过来的images是有问题的。

网友B:
从官网下载的image,你都拷贝了哪些到MFGTOOL中。你把你修改的内容描述一下。

楼主:
我拷贝的是官网镜像image—mx28中的 imx28_ivt_linux.sb,imx28_ivt_uboot.sb,uImage,rootfs.ext2.gz或者rootfs.ext2文件,对应到MFGTOOL里面的 linux_ivt.sb,uboot_ivt.sb,uImage,rootfs.tar.bz2文件。其中名字都相应的改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官网下载的image,你都拷贝了哪些到MFGTOOL中。你把你修改的内容描述一下。 ...

从官网下的文件imx28_ivt_linux.sb,imx28_ivt_uboot.sb,uImage,rootfs.ext2.gz或者rootfs.ext2文件-------对应到MFGTOOL里面的 linux_ivt.sb,uboot_ivt.sb,uImage,rootfs.tar.bz2文件,格式名字都调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官网下的文件imx28_ivt_linux.sb,imx28_ivt_uboot.sb,uImage,rootfs.ext2.gz或者rootfs.ext2文件------ ...

rootfs.ext2.gz你是如何转换为rootfs.tar.bz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otfs.ext2.gz你是如何转换为rootfs.tar.bz2的?

MX28_EVK_Linux_User_Guide 里面2.3.2条 Using rootfs in the Distribution 将rootfs.ext2.gz的文件转化成rootfs文件夹,再用tar命令打包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MX28_EVK_Linux_User_Guide 里面2.3.2条 Using rootfs in the Distribution 将rootfs.ext2.gz的文件转化 ...

mkdir /mnt/rootfs
mkdir /tools
cp imx28/rootfs.ext2.gz /tools
cd /tools
gunzip rootfs.ext2.gz
mount -o loop -t ext2 rootfs.ext2 /mnt/rootfs
cp -r /mnt/rootfs .
export ROOTFS_DIR=/tools/rootfs

网友B:
引用 楼主:
mkdir /mnt/rootfs
mkdir /tools
cp imx28/rootfs.ext2.gz /tools

楼主你好,你的操作是没有问题的,请问你烧写后uboot可以起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的操作是没有问题的,请问你烧写后uboot可以起来么?

用MFGTOOL工具选择with uboot时 可以进入mxc-uboot界面,但是mxc-uboot和虚拟中的ubuntu系统PING不通,我装的是VMWARE虚拟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MFGTOOL工具选择with uboot时 可以进入mxc-uboot界面,但是mxc-uboot和虚拟中的ubuntu系统PING不通,我 ...

uboot起来后,你print一下,把内容发给我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MFGTOOL工具选择with uboot时 可以进入mxc-uboot界面,但是mxc-uboot和虚拟中的ubuntu系统PING不通,我 ...

就是在你给板子上电以后,出现倒数三个数的时候你按一下ENTER键就进入uboot了。

楼主:
官网给的uboot,rootfs、 uboot_ivt.sb、linux_ivt.sb,uImage都换了
MFGTOOL烧写时选择 with uboot

官网给的uboot,rootfs、 uboot_ivt.sb、linux_ivt.sb,uImage都换了 MFGTOOL烧写时选择 with uboot ...

官网给的uboot,rootfs、 uboot_ivt.sb、linux_ivt.sb,uImage都换了 MFGTOOL烧写时选择 with uboot ...

楼主:
使用官网给的uboot_ivt.sb 、rootfs.ext.bz2、linux_ivt.sb、uImage,在MFTTOOL中选择withou uboot时,烧写成功,但是系统启动就停到这个地方

使用官网给的文件,without uboot

使用官网给的文件,without uboot

楼主:
不好意思,图截的有点小,上面的那个图我截大点

使用官网给的文件,without uboot

使用官网给的文件,without uboot

楼主:
我还是用官网给的镜像(uImage linux_ivt.sb uboot_ivt.sb),就是把rootfs.ext2.bz2用MFGTOOLS里面给的那个文件来烧写,选择without uboot系统能正常启动,但是我感觉起来的系统不是我需要的,很多文件都没有加载。
问题很纠结,先谢谢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官网给的uboot_ivt.sb 、rootfs.ext.bz2、linux_ivt.sb、uImage,在MFTTOOL中选择withou uboot时,烧写 ...

楼主你好,你是将uboot_ivt.sb 、rootfs.ext.bz2、linux_ivt.sb、uImage烧写到SD卡上么?如果是的话,你的uboot中参数设置的不是从SD卡启动,而是从网络启动,由于你的网络环境没有设置所以也会导致你遇到的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是将uboot_ivt.sb 、rootfs.ext.bz2、linux_ivt.sb、uImage烧写到SD卡上么?如果是的话,你 ...

我选择的是without uboot,启动系统的时候应该和uboot设置没关系吧。
mxc-uboot参数是固定在开发板里面的吗,还是随着文件系统,uboot_ivt.sb linux_ivt.sb uImage 不同而不同了?
我先试试吧,谢谢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选择的是without uboot,启动系统的时候应该和uboot设置没关系吧。
mxc-uboot参数是固定在开发板里面的 ...

你好,在29楼你发的那个截图中,是选择with uboot的,uboot中的关于kernel启动的command设置的与你要启动的方式不一致,所以导致启动失败。
你选择without uboot的话就是使用你编译时候选择的默认的启动方式,不需要修改uboot中的一些关于kernel和文件系统启动的一些命令。
uboot中的参数一开始是有的,如果你在uboot中修改的话它就是原来的参数,在内核和文件系统起来后都不会改变。

网友B:
这里需要为楼主解释一下的是,uboot中设置的参数定义了有关kernel和文件系统的启动方式的,你需要从哪里启动通过什么方式启动都是可以修改和设定的。

网友B:
将Image成功烧写到开发板上,同时在uboot中设置正确的commands,才能保证板子上的系统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是将uboot_ivt.sb 、rootfs.ext.bz2、linux_ivt.sb、uImage烧写到SD卡上么?如果是的话,你 ...

你能告诉我怎么设置uboot参数,从SD卡启动吗,或者给个参考也行。
我的网络环境如何设置才是正确的。谢谢你了
我突然发现我把官网给的文件系统换成MFGTOOL里面的文件系统rootfs.ext2.bz2的时候,without uboot,开发板的系统能正常启动,但是不是我需要的系统。把官方提供的虚拟机里面的文件系统换成MFGTOOL里面自带的文件系统,也能正常启动。不会出现kernel pannic的问题。但是这个也不是我要的系统,我想这个问题是不是和文件系统rootfs.ext2.bz2有关。真麻烦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能告诉我怎么设置uboot参数,从SD卡启动吗,或者给个参考也行。
我的网络环境如何设置才是正确的。谢谢 ...

1、关于uboot参数的设置你可以参考文档: uboot_mx28.pdf (61.92 KB, 下载次数: 6) 。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2、同时关于网络环境的设置你可以参考一下文档: MX28_EVK_Linux_User_Guide.pdf (730.67 KB, 下载次数: 3) Setting_Up_LTIB_Host_on_Ubuntu_9_04.pdf (208.11 KB, 下载次数: 2) ,会对你理解有一定的帮助。
3、关于文件系统,你提到MFGTOOL中带的和官网DEMOimage都不是你想要的话,你可以自己编译。具体的编译方法你可以查看文档MX28_EVK_Linux_User_Guide.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在29楼你发的那个截图中,是选择with uboot的,uboot中的关于kernel启动的command设置的与你要启动 ...

uboot中的参数一开始是有的,如果你在uboot中修改的话它就是原来的参数,在内核和文件系统起来后都不会改变。---------你的意思是说我的uboot原来的参数是对的,后来我修改了,修改后的参数不对,系统就按错误的参数启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关于uboot参数的设置你可以参考文档:。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2、同时关于网络环境的设置你可以参考一下 ...

这么来说吧,假如我要用官方的系统(含rootfs.ext2.bz2 linux_ivt.sb uboot.sb uImage)或者自己编译的用MFGTOOL下载,without uboot 我怎么做才能烧写好系统,使它正常启动了,不出现KERNEL PANNIC错误了。谢谢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uboot中的参数一开始是有的,如果你在uboot中修改的话它就是原来的参数,在内核和文件系统起来后都不会改 ...

你好,在uboot中修改的是启动参数设置,比如是从SD卡启动还是Nand还是从NFS启动等等。对于起来后的内核和文件系统的内容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来说吧,假如我要用官方的系统(含rootfs.ext2.bz2 linux_ivt.sb uboot.sb uImage)或者自己编译的用 ...

关于i.mx28 without uboot 烧写过程:
1、拷贝linux_ivt.sb 和rootfs.tar.bz2到MFGTool下的files中。其中rootfs.tar.bz2是你通过rootfs.ext2.bz2 得到的。
2、运行MFGTool.exe程序,在option选项中选择without uboot。
3、放入SD卡,开始烧写。
以上是下载官方网站的image,如果你自己编译的话,内容和步骤是一样的。
4、烧写成功以后,在启动前要设置正确的启动方式:
如有还是有问题再联系~~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2014-05-06):
楼主你好,如果你的问题已经解决,麻烦把该贴结了,非常感谢,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