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求一段DAC8760的测试程序

楼主(2014-04-02):
这个DA功能有点多,硬件方面官方用个电流隔离器件与MCU通讯,SPI可不可以直接接在STM32的IO口上呢?
求好心人帮帮我.

网友A:
我看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下资料。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可以的。
连任何MCU都可以,看了下电平也没啥问题。
1、最好连STM32的SPI接口吧;
调试的时候,可以先用模拟SPI接口,先调出来;
调完了,把程序改成硬件的SPI接口,要发24位数据,可以用硬件的SPI接口8位模式发送,发3次就可以了。

网友A:
补充,用硬件的SPI接口发的会快点,按照2M速率算的话,2uS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用硬件的SPI接口发的会快点,按照2M速率算的话,2uS左右吧

谢谢你,从资料上看这个器件功能挻强的,还是希望能有个控制程序作为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从资料上看这个器件功能挻强的,还是希望能有个控制程序作为参考. ...

你程序自己先写吧,有问题了再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程序自己先写吧,有问题了再讨论

我先把硬件搭起来,CLR 请问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先把硬件搭起来,CLR 请问是什么意思,

输出的清0输入,高电平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的清0输入,高电平有效。

谢谢你的答复.今天搭起了一个简单的测试电路,还请你再帮忙看一下是否可以.

网友A:
CLR脚,最好连到STM32吧,万一有问题。
5V接的啥啊???用内部电源还是外部啊
DVDD-EN悬空,DVDD使用的内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R脚,最好连到STM32吧,万一有问题。
5V接的啥啊???用内部电源还是外部啊
DVDD-EN悬空,DVDD使用的内 ...

CLR脚接地就是不想使用输出高阻状态,因为现在只是测试阶段.
5V参考接的是内部电源,测试板搭好后,测量此脚电压5V正常.

DVDD-EN悬空,测试软件阶段应该不受影响,经过测量DVDD端有4.5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R脚,最好连到STM32吧,万一有问题。
5V接的啥啊???用内部电源还是外部啊
DVDD-EN悬空,DVDD使用的内 ...

以下是仿SPI写数据的时序,不知有没有问题

void DACx876_Write(u32 dat)
{
        u8 i;

        for(i=24;i>0;i--)
        {
                SCK_0;
                LOCK_0;

                if(dat & (1<<i) != 0)
                {
                        DIN_1;
                }
                else
                {
                        DIN_0;
                }

                Delay(1);

                SCK_1;

                Delay(1);
        }

        SCK_1;
        LOCK_1;
        DIN_1;
}

网友B:
这段代码原理没有错误.
不过初值有问题.
第一次, i=24的时候,
if (dat & (1<<i) != 0) 超出了 24位(bit0~23) 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段代码原理没有错误.
不过初值有问题.
第一次, i=24的时候,

谢谢指出错误,我改了一下,
void DACx876_Write(u32 dat)
{
        s8 i;

        LOCK_0;

        for(i=23;i>=0;i--)//写24位数据帧,8位地址 + 16位数据
        {
                SCK_0;

                if((dat & (1<<i)) != 0)
                {
                        DIN_1;
                }
                else
                {
                        DIN_0;
                }

                Delay(1);

                SCK_1;//SCLK上升沿锁存DIN数据

                Delay(1);
        }

        SCK_1;
        LOCK_1;
        DIN_1;
}

楼主:
@mmuuss586
@airwill
多谢二位的帮助,软件基本可以和芯片通讯了
由于这个芯片功能很多,希望两位热心的朋友再次帮助我.谢谢

网友C(2014-05-12):
引用 楼主:
@mmuuss586
@airwill
多谢二位的帮助,软件基本可以和芯片通讯了

你好,请教一下这片子和CPU之间必须隔离吗?不隔离的话有没有不能和输出共地问题啊?另外精度和价格怎么样啊?询了一家零售90不敢用啊: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教一下这片子和CPU之间必须隔离吗?不隔离的话有没有不能和输出共地问题啊?另外精度和价格怎么 ...

领导让我做测试,价格不清楚.从测试结果来看,可以用STM32全速读写.输出线性和精度也比较高.外围电路简单.
我测试的时候没有隔离.也是共地输出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领导让我做测试,价格不清楚.从测试结果来看,可以用STM32全速读写.输出线性和精度也比较高.外围电路简单.
...

好的,多谢和大家分享经验啊:victory: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领导让我做测试,价格不清楚.从测试结果来看,可以用STM32全速读写.输出线性和精度也比较高.外围电路简单.
...

你好,我这做了个测试板也在进行测试8760,但好像SPI通信有问题,设置和读取的数据不对,能请教一下吗?我的QQ二5一5三995六,谢谢。

网友(2014-07-19):
@liang_ke
能给一些dac8760的程序吗?用spi和模拟spi dac8760都不输出

网友:
@liang_ke
能给一些dac8760的程序吗?用spi和模拟spi dac8760都不输出
邮箱1587323214@qq.com

网友D:
我调这程序调很久也没调出来,求大神相助赐与测试程序,感谢。邮箱805854169@qq.com

楼主:
@1587323214
@流星在颤抖

以下内容回复可见.

网友D:
引用 楼主:
@1587323214
@流星在颤抖

非常感谢您的程序,我想问下,用4Mhz的时钟需要延迟吗

网友E:
谢谢,现在电流输出有点大,设置为0-20mA时,最大输出也只有4.5mA左右,现在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期待你的解答。。谢谢

你好 请问,你还记得 之前你的这个输出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麻烦达一下惑,感激不尽,在线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您的程序,我想问下,用4Mhz的时钟需要延迟吗

我当时用8M晶振,主频72M,没有加任何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现在电流输出有点大,设置为0-20mA时,最大输出也只有4.5mA左右,现在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有遇 ...

没有遇到你这种情况,应该是你电路的问题,你按我前面帖子里的电路搭建.
注意电流输出的时候要在回路里串一只200-300欧的电阻.

网友F(2014-11-21):
引用 楼主:
@mmuuss586
@airwill
多谢二位的帮助,软件基本可以和芯片通讯了

你好,我现在也用DAC8760做测试,但效果却出不来,我看了一下你的代码,基本和我的一样,能否分享一下你的测试电路?
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遇到你这种情况,应该是你电路的问题,你按我前面帖子里的电路搭建.
注意电流输出的时候要在回路里串一 ...

能否把DAC8760的测试程序和电路分享一下,谢谢了!!弄了好久都没弄出来。
我的邮箱:229312963@qq.com

网友:
弄了好久都没弄出来,能否把资料分享一下呢!非常感谢
263686654@qq.com

网友G(2015-06-25):
引用 楼主:
@1587323214
@流星在颤抖

看看好东西

网友H(2015-08-04):
这个帖子还有人在关注吗?最近我也在调,也一直出不来,头都大了,能给个例程吗?123823240@qq.com

网友H:
没人看了吗

网友I(2015-09-08):
最近我在调DAC7750也是出不来,请大神把你的测试程序发我看看 813136083@qq.com

网友J:
void for_delay(u32 delay_time)
{
        u32 i=0;
        for(i=0; i<delay_time;i++);
}

/********************************************************
函数名称: miran_spi1_init
功能描述:  初始化SPI1
参数说明:
返回说明:
特殊说明:
设 计 人:王东方
设计时间:2015-9-12
********************************************************/
void miran_spi1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SPI_Cmd(SPI1, DISABLE);
        SPI_I2S_DeInit(SPI1);

        /* SPIy Config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6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ENABLE);
}

/********************************************************
函数名称: SPI1_SEND_DATA
功能描述:  发送8位数据
参数说明: data 要发送的数据值
返回说明:
特殊说明:
设 计 人:王东方
设计时间:2015-9-12
********************************************************/
void SPI1_SEND_DATA(u8 data)
{
        SPI_I2S_SendData(SPI1, data);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
函数名称: ADC5420_WRITE_DATA
功能描述:  配置寄存器
参数说明: regist 寄存器地址,  data 数据
返回说明:
特殊说明:
设 计 人:王东方
设计时间:2015-9-12
********************************************************/
void ADC5420_WRITE_DATA(u8 regist, u16 data)
{
        GPIO_ResetBits(GPIOA, SPI1_CS);     //cs  置低
        SPI1_SEND_DATA(regist);                                //5420 寄存器地址
        SPI1_SEND_DATA(data>>8);                        //高字节
        SPI1_SEND_DATA(data);                                //低字节

        for_delay(100);
        GPIO_SetBits(GPIOA, SPI1_CS);       //cs  置高
}

/********************************************************
函数名称: ADC5420_RECIVE_DATA
功能描述:  读ADC5420对应的寄存器值
参数说明: SPIx SPI接口,  regist  需要读5420的寄存器地址编号
返回说明: 返回16位的5420的寄存器值
特殊说明:
设 计 人:王东方
设计时间:2015-9-12
********************************************************/
u32 ADC5420_RECIVE_DATA(SPI_TypeDef* SPIx, u8 regist)
{
        u32 data=0;

        GPIO_ResetBits(GPIOA, SPI1_CS);     //cs  置低
        for_delay(5);
        SPI1_SEND_DATA(0x02);
        SPI1_SEND_DATA(0X00);
        SPI1_SEND_DATA(regist);
        for_delay(100);
        GPIO_SetBits(GPIOA, SPI1_CS);       //cs  置高
        for_delay(50);

        GPIO_ResetBits(GPIOA, SPI1_CS);     //cs  置低
        SPI1_SEND_DATA(0X00);
        for_delay(150);
        data|= (SPI_I2S_ReceiveData(SPIx)&0x00FF)<<16;
        SPI1_SEND_DATA(0X00);
        for_delay(150);
        data|= (SPI_I2S_ReceiveData(SPIx)&0x00FF)<<8;
        SPI1_SEND_DATA(0X00);
        for_delay(150);
        data|= (SPI_I2S_ReceiveData(SPIx)&0x00FF);
        data=data&0x00ffff;
        for_delay(100);
        GPIO_SetBits(GPIOA, SPI1_CS);       //cs  置高

        for_delay(150);
        return data;
}

/********************************************************
函数名称: Ma_to_ADC5420
功能描述:  把MA值转换成要输入的ADC值
参数说明: MA值 范围4~20
返回说明: 对应的ADC值
特殊说明:
设 计 人: 王东方
设计时间: 2015-9-14
********************************************************/
u16 Ma_to_ADC5420(float MA)
{
        u16 adc=0;

        adc=(u16)(((MA)*65535)/24);

        return adc;
}

/********************************************************
函数名称:ADC5420_CLEAR
功能描述:  CLEAR为高电平有效清零,输出电流清零至编程范围的底部
参数说明:
返回说明:
特殊说明:
设 计 人:王东方
设计时间:2015-9-14
********************************************************/
void ADC5420_CLEAR(void)
{
        GPIO_SetBits(GPIOA, CLEAR);
        for_delay(50000);
        GPIO_ResetBits(GPIOA, CLEAR);
}

网友J:
以上程序对8750 通用

网友K(2016-04-15):
引用 网友I:
最近我在调DAC7750也是出不来,请大神把你的测试程序发我看看

你好,我最近也在调DAC8750,你的调出来了吗?能发一份程序参考一下吗?还有,你用过菊花链形式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F:
能否把DAC8760的测试程序和电路分享一下,谢谢了!!弄了好久都没弄出来。
我的邮箱:229312963@qq.com  ...

你好,现在弄好了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1587323214
@流星在颤抖

你好,模拟SPI通信,多机SPI的菊花链操作程序,有谁做过?

网友L(2017-02-27):
我也在调试8760,我也看看

网友L:
能不能发个代码给我, 547688690@qq.com

网友L:
引用 楼主:
没有遇到你这种情况,应该是你电路的问题,你按我前面帖子里的电路搭建.
注意电流输出的时候要在回路里串一 ...

能不能发个DAC8760代码给我,我正在调试这个DAC芯片,  547688690@qq.com    谢谢!

网友M:
引用 楼主:
@1587323214
@流星在颤抖

回复看看。。。。。。。。

网友N:
回复看看内容!!!

网友O(2018-01-19):
引用 楼主:
@1587323214
@流星在颤抖

看一下

网友P(2018-04-28):
还有人没

网友P:
引用 楼主:
@1587323214
@流星在颤抖

还有例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