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求解TQ2440连接不上电脑的原因

楼主(2014-04-03):
用了secureCRT,想安装驱动,手册上说要先进去UBOOT控制台,设置好端口后按空格键然后开启开发部电源,但是就是进不去,窗口什么都没显示。接了USB转串口线,还有一条两端一样的串口线用来连接转串口线和开发板,还有一个是电源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进不去UBOOT模式,请有经验的帮下小弟吧,不希望梦想就折在这里

网友A:
不管进不进u-boot,都会有串口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进不进u-boot,都会有串口输出的.

整个串口都是空白的,不知道会不会是开发板坏了?串口是直通的,USB转串口新买的,说支持TQ2440开发板。

网友B:
插上USB线,或者用PC的超级终端进行串口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