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化编程到底是个什么模式?

楼主(2014-04-03):
(无正文)

网友A:
其实这很简单  就和头文件一样   把块的程序写入.h中  进行调用

网友B:
例如main.c和main.h,然后在main.c内使用 include "main.h" 就可以了;

网友C:
在H文件里面声明函数名,在对应的C文件里面要include .H ,之后每个调用外部函数时,只需要include .h 文件,不需要include .c
给你一个我自己编的1602的程序,那里面cry1602.h和cry1602.c是液晶的驱动,你可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H文件里面声明函数名,在对应的C文件里面要include .H ,之后每个调用外部函数时,只需要include .h 文件 ...

谢谢,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