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ADS9.5安装不了求助

楼主(2014-04-03):
是这样子,我是XP系统,我下载了好几个百度云盘的PADS9.5,在安装PADS9.5_mib.exe到第二部的时候,出现这个:
并不是安装教程中的这个
这样点NEXT后点AGREE后,安装窗口就直接消失了,并不会出现这个窗口:

求问这是什么原因
还有我是刚从AD转到PADS,不知道现在最好用的是哪个版本呢,或者有更好的安装文件或资料推荐吗?非常感谢!

网友A:
注册表里把所有的PADS 相关的删除  一项项删除 挺麻烦的,至少10分钟以上。
或者系统重装,ghost个系统才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册表里把所有的PADS 相关的删除  一项项删除 挺麻烦的,至少10分钟以上。
或者系统重装,ghost个系统才5 ...

只要能装好,一天都行~写写版主解答,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册表里把所有的PADS 相关的删除  一项项删除 挺麻烦的,至少10分钟以上。
或者系统重装,ghost个系统才5 ...

版主大大,我把软件卸载并清理了
HKEY_CURRENT_USER | SOFTWARE | 下面的MentorGraphics文件夹和

HKEY_LOCAL_MACHINE | SOFTWARE | 下面的MentorGraphics文件夹,
并删除了C盘的MentorGraphics文件夹,
但是我再一次运行PADS9.5_mib.exe时,还是出现了和上面一样的情况,
不知可有什么解决办法?万分感谢!

网友A:
重新ghost个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ghost个系统

这个有点拣了芝麻丢西瓜啊,我电脑上装了很多软件,要重装起来比装这个还麻烦。请问有别的方法嘛

网友B:
XP都下台了,我的是WIN7,安了9.5以后**就好了,没有其他问题。不知XP为何会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XP都下台了,我的是WIN7,安了9.5以后**就好了,没有其他问题。不知XP为何会如此。 ...

ORZ..用XP习惯了,没想到PADS比CADENCE安装还难啊。。。网上也找不到多少好的解决办法,不会就我一个人这样子吧

网友C:
WINDOWS优化大师里有个注册表清理,选其他项。输入你要删的注册表名称。试试。

网友A:
下个9.3试试

网友D(2014-05-27):
你在modify里只选择logical,layout,router,试下

网友E(2014-07-04):
我装 了9.5**不了,是DEMO版本,不知怎么办呢

网友F(2014-10-15):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解决办法是手动删除C盘下的C:\ flexlm;C:\ MentorGraphics 两个文件,然后在重新安装就可以看到Skip了

网友G:
点skip才会出现那个窗口

网友H(2015-06-02):
引用 网友F: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解决办法是手动删除C盘下的C:\ flexlm;C:\ MentorGraphics 两个文件,然后在重新安装就 ...

好像有用,还在安装中,不知道能否成功

网友I:
这个你删除注册表后,我觉得按照这个提示来说,不用重装系统吧。提示的意思是你么有安装在预期的位置,也就是说这个在安装时,你都选择默认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