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TFT彩屏

楼主(2014-04-03):
    请问TFT彩屏模块,比如显示一幅图片,彩屏控制器给彩屏扫描信号,一幅图片扫描完之后是停止扫描了还是不停地再从第一个坐标开始重复扫描呢?也就是TFT显示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呢?

网友A:
当然是静态的啦,不然你的数据发送慢的话就会出现“拉屏”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静态的啦,不然你的数据发送慢的话就会出现“拉屏”现象

因为我发现修改控制器的寄存器内容改变显示方式是立即生效的,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是静态显示改变了控制寄存器的内容会自动重新刷新吗

网友A:
这个可以采用中断方式实现啊,如果要动态的也可以加一个SDRAM就可以了;这样你就可以从SD卡-->MCU-->DRAM;速度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采用中断方式实现啊,如果要动态的也可以加一个SDRAM就可以了;这样你就可以从SD卡-->MCU-->DRAM; ...

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想问的是比如320*240的屏,只显示一张图,扫描完这么多点之后是不再扫描了还是不停地从第一个坐标点扫到最后一个,不是刷屏,只是单纯的TFT显示原理问题。如果扫一次图像就一直能显示的话,我直接修改寄存器的内容改变TFT显示方式比如反转显示,图像就马上反转了,是不是说明控制寄存器的内容一变就自动重新扫描?还是因为本身就是在不停扫描的

网友B:
同问啊...........也有点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