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一般磁电传感器输出要并联一个电阻呢

楼主(2014-04-03):
我能想到的是不是噪声的驱动能力太弱,负载电阻时为了降噪的
对于这个负载电阻能不能量化分析呢 知道传感器的R、L和应用环境例如轮速传感器

网友A:
应该是释放能量之用吧

网友B:
磁电传感器?具体是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电传感器?具体是那些?

我理解的磁电传感器就是一个电感线圈和一个电阻的串联吧,幅值随着转速的升高最大能到VPP100V以上,输出时类正弦,一般处理电路都会用专用芯片或者是分立器件整型成方波,
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传感器输出要并联一个电阻呢

楼主:
有一种可能是为了增加抗干扰能力
第二就是防止传感器自身的电感、内部电阻、和ESD电容之间发生RLC震荡?
谁能给定量分析一下呢

网友C:
要看具体传感器,哪里的电路?有可能是输出电流信号,并联电阻取得电压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具体传感器,哪里的电路?有可能是输出电流信号,并联电阻取得电压信号。 ...

电压输出,轮速传感器信号,一般车上用的,我怀疑主要是防止阻尼震荡的,但是现在不会做定量分析

怎么传图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