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能不能把407的192K内存全部使用起来?

楼主(2014-04-03):
请问大虾,我用的是IAR,有没有办法把407的内存
0x20000000-0x2001FFFF和0x10000000-0x1000FFFF全部分配给系统做内存呀?
112K有点少,我想把112K+16K+64K全部用作内存,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既然有,就能够用上。应该看看链接文件(可能是stm32f407.icf)是不是满足要求,不满足要求的话自己修改一下。

楼主:
icf里,用”place at address mem:“可以,但要自己管理map文件,看是不是溢出了,这样不安全,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方法

网友B:
不过要留意一下.

The 64-Kbyte CCM (core coupled memory) data RAM is not part of the bus matrix and can be accessed only through the 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