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大电流低负载电流源

楼主(2014-04-03):
(无正文)

网友A:
压控恒压源,输出是输入的2.62倍。
在输入为1.235V的情况下,输出就是1.235×2.62=3.238V

网友B:
电压放大的

网友A:
对了,R6左边应该是接地的吧?图上没接,如果不接地,那输出就基本上跟随输入了。
分析的时候,先只看直流通路,把电感短路、电容开路,就是一个带有三极管扩流的反向放大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了,R6左边应该是接地的吧?图上没接,如果不接地,那输出就基本上跟随输入了。
分析的时候,先只看直流 ...

借用宝地问楼上一个问题:
怎样测量一个含有交流分量的mv级电压呢
我的理解是示波器的分辨率和精度肯定无法测量
万用表测量的又是平均值
所以比较迷惑

网友D:
在想,L2有什么用呢?补偿L1的交流效应?358本来就比较没精度,似乎没补偿的必要?
补偿也没看出怎么补。。。。。

网友D:
LC补偿的位置有些讲究,比较少见用LC补偿的。
L在这里有什么作用呢?有点迷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R6左边应该是接地的吧?图上没接,如果不接地,那输出就基本上跟随输入了。
分析的时候,先只看直流 ...

  嗯,是接地的,谢谢,受教了!
  可是这个电路是驱动钨丝灯的,灯接在图中的电流输出端和地之间,按这个节奏的话,难以理解啊,图中的LC是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E:
钨丝冷态电阻和热态电阻有较大的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借用宝地问楼上一个问题:
怎样测量一个含有交流分量的mv级电压呢
我的理解是示波器的分辨率和精度肯定无 ...

编辑掉,重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接地的,谢谢,受教了!
  可是这个电路是驱动钨丝灯的,灯接在图中的电流输出端和地之间,按这 ...

电容C1有缓启动作用,即让开始有恒流/限流作用,随后转成恒压,应该就是限制启动电流,因为钨丝灯泡冷态内阻很小,大概是热态的1/10,直接加电压瞬时电流很大。
至于电感的作用我看不出来,或者不是一个好的设计,因为这种低频电路、信号级别的位置应该避免使用电感,否则就像L2,除非非常非常大的电感,否则几乎没有作用,因为电感需要时间短、较大电流才有作用,358的Ib非常小,因此电感L2就可以认为几乎是永远短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借用宝地问楼上一个问题:
怎样测量一个含有交流分量的mv级电压呢
我的理解是示波器的分辨率和精度肯定无 ...

如果是测量直流分量,那就是平均值;
如果是测量交流分量,那用电容隔离直流后,就是交流,再怎么测都有理;
还有一种就是整体有效值,这个用好一些的真有效值万用表都可以直接测试的,如果万用表只能有平均值,那是表没有选择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测量直流分量,那就是平均值;
如果是测量交流分量,那用电容隔离直流后,就是交流,再怎么测都有 ...

可能我没有表述清楚
就是对于一个含有交流分量的直流信号,怎么才能将其测准确,例如怎样测量到它的峰峰值,如果交流分量是在mv级别的应该怎么测,万用表平均值和有效值都是无法测量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能我没有表述清楚
就是对于一个含有交流分量的直流信号,怎么才能将其测准确,例如怎样测量到它的峰峰 ...

那就用示波器。现在的示波器大部分是数字存储式的,而且灵敏度都比较高,达到1mV/格分辨的也有,比如普源的中低档的就可以。

大部分示波器的问题是分辨不够,一般是8位的采样为多,如果要精确的结果,可以用各种记录仪/采集器,分辨一般12位到16位,速度的话根据信号的频率选用,比如GRAPHTEC的GL220、GL900,还有日置、NI、欧姆龙、横河等厂家都有很多类似产品。

网友F:
依我看来,这个恒流源不恒流。
采样电阻似乎是R2,但负载电流并没有流过R2。也就是说负载电流没有在闭环控制之内,如何恒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示波器。现在的示波器大部分是数字存储式的,而且灵敏度都比较高,达到1mV/格分辨的也有,比如普源 ...

感谢您的回复,
我现在也在联系力科的12bit示波器
同时也很好奇像运放的这种uv级nv级的电压是怎么测量准确的呢,他怎么就敢说自己运放的偏执电压是1uv以下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示波器。现在的示波器大部分是数字存储式的,而且灵敏度都比较高,达到1mV/格分辨的也有,比如普源 ...

再请教您一个问题
为什么一个磁电传感器输出的时候都要并联一个负载电阻呢
是为了防止阻尼震荡还是为了抗干扰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再请教您一个问题
为什么一个磁电传感器输出的时候都要并联一个负载电阻呢
是为了防止阻尼震荡还是为了抗 ...

请给出传感器型号或厂家典型电路。
有可能是电流信号,通过电阻转变成电压信号。

运放Vos在uV级的,那是自稳零运放或斩波运放,统称零失调运放,可以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