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multisim使用中几个小问题求解

楼主(2014-04-03):
1. 工作区左右移动,有没有快捷键?

2. 导线能不能连成斜线?

3. 同一个网络的导线,能不能一次改变颜色?

谢谢!

网友A:
我也想问一个问题,multisim12.0里有没有仿真模型?

网友A:
1。应该是没有的,因为我就见教程中没有说明
2.导线是不能连成斜线的
3.可以改变颜色

楼主:
哦,是说一次把全部相连的网络都改变颜色

网友B(2014-08-14):
没有,我在对应的菜单栏中没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