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PI通信协议的问题

楼主(2014-04-03):
SPI作为一种串行通信,除了要求每次传送的数据位数相同以外,是否要求通信双方定义的字节长度一致呢?

网友A:
SPI是全双工的,但是否关心由通讯双方决定。
协议可以任意定制。

建议找些现成的SPI设备的协议参考下。
如SPI FLASH 和 SPI 3G是两个不同典型的代表。

网友B:
看协议
2个MCU通讯的话,自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协议
2个MCU通讯的话,自定义

如果主机发送的字节比从机短的话,主机发送完就关闭时钟脉冲,怎样收到从机未发完的那部分数据呢?

谢谢了,第一次做SPI通信,看了半天资料也没明白

网友C:
还是概念理解问题。

你随便发点东西,不就可以收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