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通讯求助

楼主(2014-04-03):
问题如下:
有个控制器有串口,通过MAX232芯片输出到接口。
我现在想制作一个板子来和这个控制器的串口通讯。
请问板子上的串口电路该如何设计呢?
1、直接和控制器的接口连接?
2、板子上串口通过MAX232和控制器接口连接?

楼主:
电路示意图见附件。

网友A:
通过232芯片和另一设备连接。
232芯片完成电平转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示意图见附件。

是这样。

网友B:
硬件连接是通讯的一部分,另外还要注意通讯协议

网友C:
如果2个板子在一起,距离很近,直接从被控制测去电,就一个MCU 232都不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2个板子在一起,距离很近,直接从被控制测去电,就一个MCU 232都不需要的 ...

控制器是封号的,只有外部接口。
两个MCU不需要232的通讯我试过,可以。
现在是有一个有2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

我的板子,也需要232来和控制器连接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板子,也需要232来和控制器连接对吧?

是的。
直接连你的MCU,你MCU就挂了,看下232芯片电平电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直接连你的MCU,你MCU就挂了,看下232芯片电平电压就知道了

但是TTL转串口的±12V电平。两个控制器直接相连,这个±12V从哪来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TTL转串口的±12V电平。两个控制器直接相连,这个±12V从哪来的呢?

232芯片转的

网友D:
1,MAX232转换之后的输出电平不适合直接连接单片机,必须用MAX232再转回来或者自己用三极管搭建电平转换。
2,MAX232供电5V就行了,输出的高电平时由芯片内的电压泵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MAX232转换之后的输出电平不适合直接连接单片机,必须用MAX232再转回来或者自己用三极管搭建电平转换。
...

搜噶,谢谢~

网友E:
注意RXD与TXD需要交叉连接。

网友F:
咦?我打字这么多,这么辛苦,我的字呢???

网友F:
板子如果想和控制器连接,就不需要232电平转换了呀,直接连就是了...232电平转换是为了和计算机通讯才要的啊...

网友F:
发现个BUG,打字打呀打呀,打好了,添加个图片附件,然后插入图片,然后发送,OVER了...

网友F:
一个发送,就一个接收,也就是说是反的.也就14楼说的,对接.

网友F:
协议频率弄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