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748的spi功能在debug模式下工作正常但是烧写到nand后spi不工作,其他功能正常

楼主(2014-04-03):
c6748的spi主模式在debug模式下工作正常(可以测到管脚波形正常)。但是用AISgen生成bin文件烧写到nand后spi不工作(spi各管脚没有波形输出),其他功能正常,如:uart、time。
网上搜了没有搜到相关问题!  哪位大侠遇到过呀?

网友A:
别的正常就spi不正常就说不过去了 建议你把别的代码屏蔽了 就s pi烧写后看看  你选择的启动方式是不是spi

楼主:
您好  我选的启动方式是nand启动。 现在我做了个只有spi和串口的版本,试了依然是spi仿真时工作正常,烧到nand后spi各管脚就没输出了!!! 我把我的测试程序传上来能不能帮我看看?

楼主:
问题已找到  设置完PSC后需要加一个延时。  依然感谢zhangmangui的热心帮助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就好,这个一般开发板都有示例代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找到  设置完PSC后需要加一个延时。  依然感谢zhangmangui的热心帮助

解决了就好    谢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