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助手问题

楼主(2014-04-03):
写了个程序,用汇编语言写的,用串口助手显示单片机的数据,串口并没有显示,不知什么原因,求教,谢谢

; *********************************************

//JMP MAIN
//ORG 0023H   ;串行中断入口地址
//CALL URT_INT   ;调用串口中断服务子程序
//ORG 0030H
MAIN:
CALL URT_INIT ;调用初始化子程序
            JMP $        ;等待中断
;初始化子程序
URT_INIT:
    MOV SCON,#50H   ;设置成串口工作方式在8位URT,并允许接收
    MOV PCON,#00H
        MOV TMOD,#20H   ;设置T1为可重装8位定时器
    MOV TL1,#0FDH ;11.0592MHz,波特率9600时定时器1的初值设置
    MOV TH1,#0FDH
    SETB TR1        ;开启定时器
    //SETB ES         ;开启串口中断
    //SETB EA         ;开总中断
   // RET
   MOV P1,#0ffh;
   MOV A,#00H;
   RET
;串口中断服务子程序
URT_INT:
    CLR EA       ;关全局中断
    CLR RI       ;清接收中断标志
    PUSH DPL   ;现场保护
    PUSH DPH
    PUSH ACC
    MOV A,SBUF      ;接收到数据后将数据返回
    MOV P1,A   ;接受到的数据送到P1口显示
    INC A         ;将接受的数据加1
    MOV SBUF,A     ;将接受的数据加1后送回PC机器
    JNB TI,$         ;等待发送是否完成
    CLR TI       ;发送完成,则清发送中断标志
    POP ACC    ;恢复保护
    POP DPH
    POP DPL
    SETB EA           ;开全局中断
    RETI

        END

网友A:
    //SETB ES         ;开启串口中断
    //SETB EA         ;开总中断

网友B:
中断都关闭了,还能等到吗...

楼主:
关键是打开也没显示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打开也没显示哦

串口助手的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看该作者 回复 |返回版面

你的QQ多少?有点问题请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