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C] cw生成的.s文件,还能加载到cw中,下载到芯片吗

楼主(2014-04-03):
cw生成的.s文件,还能加载到cw中,下载到芯片吗.不用原来的工程文件,是否有这样的方法供客户选择
,

网友A:
CodeWarrior不能烧写S-record文件,只能烧写ELF文件。您可以使用56800E Flash Programmer 或者DSC Flasher来烧写S-record文件,这两个工具都可以在官网上下载到,你通过可以搜索名字来找到。

楼主:
这两个工具DSC Flasher支持dsp56f807吗

网友A:
56F807是非常老的芯片了,56800E Flash Programmer 和 DSC Flasher 不支持56F807。 你可以使用flash over jtag, 但是这个工具非常老了,只支持并口连接,并且不能在WIn7上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deWarrior不能烧写S-record文件,只能烧写ELF文件。您可以使用56800E Flash Programmer 或者DSC Flasher ...

求给一份mcf5253cvm140使用手册,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给一份mcf5253cvm140使用手册,学习一下,谢谢

用户手册永远都是学习神器: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32bit/doc/ref_manual/MCF5253RM.pdf?fasp=1&WT_TYPE=Reference Manuals&WT_VENDOR=FREESCALE&WT_FILE_FORMAT=pdf&WT_ASSET=Documentation

网友C(2015-08-08):
那请问现在我要在WIN XP下面烧写DSP56F807这个芯片,并且我手头只有USB口的CWH-UTP-ONCE-HE.这个工具,我怎么实现烧写呢?当然我要做生产用,烧写文件肯定是S-record文件格式,麻烦帮我解答。总不能现在再去买台老掉牙的386电脑,再去安装DOS系统,就为了使用并口的flash over jta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