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探索板的串口UART5发送数据时错误

楼主(2014-04-03):
为什么我的STM32F429探索板的串口UART5发送数据时乱码,只有前两个字节是对的,后面的字符串每个字符的高4位是错的,低是位是正常的?

比如我发送16进制:61 62 63 64 65 66
接收时变成了:      61 62 E3 E4 65 E6
这是什么情况,有高手帮忙分析下吗?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波特率,以及实际使用的晶振频率

网友B:
用什么接收?
还是自发自收

楼主:
波特率从1200到9600都试过了,结果都是一样的,
用PC机接收的

网友C:
贴代码吧

网友D:
用UART1测试看看!

网友E(2015-08-12):
用示波器测量一下晶振和波形是否正确。

网友E:
必要的时候查查硬件连接。

网友(2015-10-12):
stm32f4xx_hal_uart.c  函数得到的HAL_RCC_GetPCLK1Freq(),好像不是PCLK1的时钟。
huart->Instance->BRR = UART_BRR_SAMPLING16(45000000, huart->Init.BaudRate);//0x0000124F;HAL_RCC_GetPCLK1Freq()
这样就可以了。
用的是STM32F427xx芯片 UART4  9600 HCLK=180M ,PCLK1=45M, PCLK2=9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