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教关于SPI的问题

楼主(2014-04-03):
新手有些疑问,如图,它的SPI的时序图是这个样子的,写入8位地址以后写入的16位数据是一次写入的,想问它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还是说应该是先写地址然后写入8位再写同样地址再写8位只不过它为了省事这样画了?如果是直接写16位数据SPI支持这样吗?因为看别人写的SPI都是写一个BYTE的,而且SPI是两个8位的寄存器互相交换数据,所以不知道能不能写一次地址然后写16位数据。这个芯片是支持SPI的,我是要用51模拟SPI和它连

网友A:
楼主去AVR版面搜索一下我的帖子

网友:
会有答案的

网友B:
你的理解没大问题,可以这样做。
用51的IO模拟SPI,完全可以按时序图来模拟,不需要考虑8位16位,其实芯片里的SPI也是8位拼成16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去AVR版面搜索一下我的帖子

搜了下层主的名字发现层主是个名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理解没大问题,可以这样做。
用51的IO模拟SPI,完全可以按时序图来模拟,不需要考虑8位16位,其实芯片 ...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