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医疗】NTC体表温度采集电路设计恒流源方案怎么做?

楼主(2014-04-03):
我现在用的是NTC热敏电阻,型号是MT2K252A37C3935A。。请问电路怎么设计。。。后端输入到ADS1298R进行采集。新手一枚。忘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A:
条件再说得清楚些吧,这样方便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再说得清楚些吧,这样方便讨论。

嗯。。就是采集人体温度。。范围我选的是25℃到50℃。要求精度越高越好,0.1℃或以下。红外线成本太高,现在定的方案是热敏电阻,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楼主:
大虾们,你们在哪。。

网友B:
热敏电阻测温度无外乎就是分压,网上一堆这种电路,要想精度高,最主要的是NTC的选型,电路都是次要的

网友C:
是台式的或大体积交流供电的?还是纽扣电池供电个人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台式的或大体积交流供电的?还是纽扣电池供电个人使用的?

我是做多参数采集的(脑电肌电心电),体温算其中一个小模块~是usb供电的。医疗设备用(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敏电阻测温度无外乎就是分压,网上一堆这种电路,要想精度高,最主要的是NTC的选型,电路都是次要的 ...

嗯,我选的是NTC的,不过他们都是在25℃和50℃上面精度在0.1.。。项目要求是15℃到45℃,不知道MT系列能否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敏电阻测温度无外乎就是分压,网上一堆这种电路,要想精度高,最主要的是NTC的选型,电路都是次要的 ...

那NTC确定之后,要选直接分压的还是电桥平衡的方式?那个精密电阻怎么确定?要求是电路越小越好(在满足精度和温度要求范围内)

网友C:
如果后面有MCU的话,直接电阻分压即可,无需电桥。即参考电压接精密电阻再接NTC最后接地,采样电压就从NTC两端出。
精密NTC的阻值一般要大一些,这样自热小,同时引线电阻也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后面有MCU的话,直接电阻分压即可,无需电桥。即参考电压接精密电阻再接NTC最后接地,采样电压就从NTC ...

行。。。谢谢~

网友D:
还要考量温升,电流选得越足够小,自发热小。要不产生温漂

网友E(2014-05-05):
医疗体温测量用到的NTC热敏电阻--SEMITEC石塚 NTC热敏电阻,跟MCU软件配合的话,测量精度可以精确到0.01度。

网友E:
望能够帮到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望能够帮到您

好~~谢谢。价位如何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谢谢。价位如何呢?

需要,可以直接联系我

楼主(2014-06-05):
引用 网友E:
需要,可以直接联系我

你好,请问有NTC的MT系列的热敏电阻吗?我想采购。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有NTC的MT系列的热敏电阻吗?我想采购。

MT的没有,你是做什么产品的?

网友F(2015-07-28):
热敏电阻分压方式就可以,横流方式的话就需要二极管加运放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