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请问NXP的arm芯片相比其他公司的有什么优势

楼主(2014-04-03):
开始的时候感觉周立功推ARM7,NXP的arm挺不错的,可现在很多公司都在推,尤其st,那nxp的芯片还什么优势呢?

网友A:
0.0我们公司也推出了一款ARM9

网友A:
ASM9260T是由 紫芯半导体 在2013年底推出的一款工业级arm9芯片,主频240MHz,其内置256Mbit Sdram,内置以太网控制器(10/100Mbps),LCD控制器,2路USB2.0(480Mbps),2路can,10路USART(兼容ISO7816),Camera接口(ITU656/601),并具有I2C, I2S, QSPI,ADC,DAC,Motor PWM,QEI等诸多外设。采用LQFP176封装,仅需2层板即可轻松完成布线。
芯片内部采用了增强型ESD设计,具有较高的抗干扰能力。一些客户的电路板可以轻松通过±12kV的静电测试。

芯片功能丰富,价格极有竞争力,已广泛应用在以下工业及商业场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SM9260T是由 紫芯半导体 在2013年底推出的一款工业级arm9芯片,主频240MHz,其内置256Mbit Sdram,内置以 ...

可以发点资料来看看吗

网友C(2014-06-23):
非对称双核 SPIFI 功耗和性能成本的比较好的平衡 也看具体应用了

网友D:
NXP的LPC1788性价比超高,支持SDRAM,LCD控制器,网络

楼主(2014-09-03):
谢谢各位指教,感觉nxp 的arm没有开始时的优势了,英飞凌,意法,飞斯卡尔等的性能和价格都不错。

网友E(2014-12-09):
发展到现在,除非你的应用很特殊,一般情况下各个厂家都有一些通用料,不是说非哪个厂家不行的

网友E:
大多数情况下还是看你的应用和个人喜好以及供应商关系来选型

网友F:
NXP的MCU功耗似乎比较好。

网友G:
相对来说,我一直用NXP的芯片。因为我从开始就是从NXP下手的。NXP的软件库,也是开发的比较齐全。用起来比较顺手了。暂时不考虑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