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静电干扰空气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4-03):
USB外壳可靠接地了吗?

网友B:
版主,他的是打外壳上的空气8KV 受干扰,应该跟USB外壳关系不大吧

网友C:
1,8K测试中有产生放电吗?如果有放电说明有地方隔离不够。那就是2楼所说的情况和解决的思路。
2,如果没有放电又导致了系统的问题,那要查起来就麻烦了,先找准地方然后看看这部分电路怎么会受静电场的影响,这种概率很低。

楼主:
放电没有发现火花。USB外框通过导电布与屏连接在一起了,地的连接应该是可以的。目前发现可能是屏(金属屏框)与静电台金属板产生了耦合产生了干扰。

楼主:
我在水平耦合支架上打空气8K就不会死机花屏。尔后在塑料后壳铜大片铜皮,让PCB板与金属屏框架与铜皮有效连接,静电测试可以通过。不明白这原因,请大神指点

楼主:
四楼讲的 第二点貌似真心 不好找

楼主:
貌似没人给意见了。

网友D(2014-08-10):
遇到同样问题,请教4楼的第二种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E:
USB  l两根  数据线 要 接 ESD  的
泰科SESD、PESD静电保护器

        响应速度快,钳位电压和残余电流低,寄生电容低,防静电能力强,多封装,多通道规格供设计自由选择,价格实惠,是USB3.0等高速数据传输保护的首选!

        配合使用nanoSMDC075F nanoSMDC150F nanoSMDC250LR nanoSMDC350LR miniSMDC260F ZEN056V130A24LS/YS ZEN056V230A24LS/YS ZEN065V130A2LS/YS ZEN065V230A24LS/YS等保护器件时,则能更加完备地保护您的设备和主机。

        SESD0201X1BN-0010-098: 单通道,双向,0.10pF,额定20kV,9.8V钳位电压,0201封装
        SESD0402X1BN-0010-098: 单通道,双向,0.10pF,额定20kV,9.8V钳位电压,0402封装

        SESD0201X1UN-0020-090: 单通道,单向,0.20pF,额定20kV,9.0V钳位电压,0201封装
        SESD0402X1UN-0020-090: 单通道,单向,0.20pF,额定20kV,9.0V钳位电压,0402封装

        SESD0402Q2UG-0020-090: 双通道,单向,0.20pF,额定20kV,9.0V钳位电压,0402 3L封装

        SESD0802Q4UG-0020-090: 4通道,单向,0.20pF,额定20kV,9.0V钳位电压,微型阵列封装

        SESD1004Q4UG-0020-090: 4通道,单向,0.20pF,额定20kV,9.0V钳位电压,微型阵列封装

        SESD1103Q6UG-0020-090: 6通道,单向,0.20pF,额定20kV,9.0V钳位电压,微型阵列封装

        SESD0201X1UN-0030-088 – 单通道,单向,0.30pF,额定20kV,8.8V钳位电压,0201封装
        SESD0201X1BN-0015-096 – 单通道,双向,0.15pF,额定20kV,9.6V钳位电压,0201封装

        SESD0402X1UN-0030-088 – 单通道,单向,0.30pF,额定20kV,8.8V钳位电压,0402封装
        SESD0402X1BN-0015-096 – 单通道,单向,0.15pF,额定20kV,9.6V钳位电压,0402封装

        SESD0402Q2UG-0030-088 – 双通道,单向,0.30pF,额定20kV,8.8V钳位电压,0402 3L封装

        SESD1004Q4UG-0030-088 – 4通道,单向,0.30pF,额定20kV,8.8V钳位电压,微型阵列封装

        PESD0402-140 工作电压14v 钳位电压40V 0.25pF
        PESD0603-240 工作电压24v 钳位电压45V 0.25pF
        PESD1206Q-240 工作电压24v 钳位电压45V 0.25pF

CATALOG PAGES FOR SESD.pdf

专为USB3.0(高速USB)端口而设的静电放电保护.pdf

网友F(2021-12-06):
引用 楼主:
我在水平耦合支架上打空气8K就不会死机花屏。尔后在塑料后壳铜大片铜皮,让PCB板与金属屏框架与铜皮有效连 ...

1.静电是共模电流骚扰,最终要通过参考平面回流到电枪负极;2.措施前,塑料外壳,静电泄放只能通过pcb-GND与参考平面的分布电容回流;如果地平面完整设计有问题,则会出现地弹,或花屏或重启或死机;4.加一个层铜箔在塑料外壳上,且与PCB-GND良好搭接,相当于铜箔把高阻抗GND平面短路,则静电电流通过此铜皮回流到参考平面,地弹现象缓解;(也可理解为等电势,高频电流沿着阻抗最小路径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