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R8T6 PB10作外部中断,PA0-PA6作数据线相关问题

楼主(2014-04-03):
STM32F103 R8T6  PB10作外部中断,PA0-PA6作数据线,作标准并口(SPP),传输数据时不太稳定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恐怕软件有 BUG.
标准并口, 看似简单, 要实现准确快速响应, 还是要动点脑筋的.

楼主:
用的是STM32F103 R8T6 是不是置忙速度跟不上啊,高手指点啊!

网友A:
有这个可能, 中断响应的延迟, 是否跟得上 SPP 的协议要去, 再细细研究一下协议规范吧

网友B:
标准并口不是有8位吗?另外,可以把PA口按地址访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