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求大家帮忙解释一段程序,新手

楼主(2014-04-03):
PWM, CPU, TE, DSP, rc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 DSP2833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 DSP2833x Examples Include File

#if (CPU_FRQ_150MHZ)
  #define CPU_CLK   150e6
#endif
#if (CPU_FRQ_100MHZ)
  #define CPU_CLK   100e6
#endif
#define PWM_CLK   10e3                // If diff freq. desired, change freq here.
#define SP        CPU_CLK/(2*PWM_CLK)
#define TBCTLVAL  0x200E              // Up-down cnt, timebase = SYSCLKOUT

void EPwmSetup()
{
    InitEPwm1Gpio();
        EPwm1Regs.TBSTS.all=0;
        EPwm1Regs.TBPHS.half.TBPHS=0;
        EPwm1Regs.TBCTR=0;

        EPwm1Regs.CMPCTL.all=0x50;        // Immediate mode for CMPA and CMPB
        EPwm1Regs.CMPA.half.CMPA =SP/2;
        EPwm1Regs.CMPB=SP/4;

        EPwm1Regs.AQCTLA.all=0x60;        // EPWMxA = 1 when CTR=CMPA and counter inc
                                          // EPWMxA = 0 when CTR=CMPA and counter dec
    EPwm1Regs.AQCTLB.all=0x60;
//        EPwm1Regs.AQCTLB.all=0;
        EPwm1Regs.AQSFRC.all=0;
        EPwm1Regs.AQCSFRC.all=0;

        EPwm1Regs.DBCTL.all=0x23;          // EPWMxB is inverted
        EPwm1Regs.DBRED=0;
        EPwm1Regs.DBFED=0;

        EPwm1Regs.TZSEL.all=0;
        EPwm1Regs.TZCTL.all=0;
        EPwm1Regs.TZEINT.all=0;
        EPwm1Regs.TZ标志寄存器.all=0;
        EPwm1Regs.TZCLR.all=0;
        EPwm1Regs.TZFRC.all=0;

        EPwm1Regs.ETSEL.all=0;            // Interrupt when TBCTR = 0x0000
        EPwm1Regs.ET标志寄存器.all=0;
        EPwm1Regs.ETCLR.all=0;
        EPwm1Regs.ETFRC.all=0;

        EPwm1Regs.PCCTL.all=0;

        EPwm1Regs.TBCTL.all=0x0010+TBCTLVAL;                        // Enable Timer
        EPwm1Regs.TBPRD=SP;

}
28335dsp的主频是150MHZ,为什么他还要写一个100MHZ的?CPU_FRQ和CPU_CLK有什么区别?是什么寄存器?PWM_CLK、SP、TBCTLVAL又是什么寄存器?问题有点多,谢谢回答。

网友A:
首先C28x的主频是可以改变的  这些宏定义  不一定是针对寄存器的
你可以在工程中搜一下CPU_CLK等都用到哪儿去了
还有CPU_FRQ_150MHZ在哪儿预编译的

网友B:
基本上所有的芯片都有一个最高工作频率,但也都可以降频工作以降低功耗。

楼主要好好学习一下C语言。

网友C(2016-08-18):
这些都是宏定义,方便在程序中修改数值用,免得在程序中落项没有修改,直接定义一个关于宏定义的文件,将你调试程序的数值都放进去,非常方便。

网友D(2018-02-28):
#define TBCTLVAL  0x200E  这句是什么意思?
还有下边两句
  EPwm1Regs.TBCTL.all=0x0010+TBCTLVAL;                        // Enable Timer
  EPwm1Regs.TBPRD=SP;

网友E(2018-12-03):
引用 网友D:
#define TBCTLVAL  0x200E  这句是什么意思?
还有下边两句
  EPwm1Regs.TBCTL.all=0x0010+TBCTLVAL;       ...

#define TBCTLVAL 0x200E
宏定义时基控制寄存器值 0010 0000 0000 1110具体的位你自己去查时基控制寄存器相关的位定义

下边两句第一句是设置为增减模式,第二句是设置时基周期寄存器的周期值,SP最开始已经宏定义过了,书上都有的(手把手教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