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使用MDK5.10仿真STM32F030R8时出错

楼主(2014-04-03):
各位好,我是个初学者,对MDK的使用也不太熟悉,我自己新建了一个工程,并把STM32F0XX_DISCOVERY中的相关代码拷贝进来。编译时没有出错,但跳转到debug调试仿真时,点击RUN时,提示"access violation at 0x40021004: on 'read' permission"这样的错误,这是怎么回事呢,看了好多网友的解决方案,都没有得到答案。还请资深人士帮忙分析一下,或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解决了,还请帮忙提供方案供我参考。
谢谢!

网友A:
0x40021004:  从手册看 是 RCC_CFGR 寄存器. 应该是个允许读的寄存器. 所以估计跟代码没有关系.
会不会调试器的设置问题.

网友B(2014-05-23):
我在进行软件仿真时也碰到这个问题了,修改方法:
将“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 1'”中‘Debug’页面下,最下面一行的Diglog DLL:改为DARMSTM.DLL,Parameter:改为-pSTM32F103VE就可以了,这边STM32F103VE是我选的芯片型号

网友C:
我也遇到了 网上找了一大堆方法 都不行

网友D(2016-07-07):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