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电路分析答疑-电路中电阻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4-04-03):
如图所示,电路中两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以及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发现好多的类似电路中,都在这个位置加一个电阻,这是为啥呢?请高手帮忙!

网友A:
二极管续流
电阻,保护三极管,因为前面的电压输入比较高,三极管的VBE一般0.7V左右,所以就串个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续流
电阻,保护三极管,因为前面的电压输入比较高,三极管的VBE一般0.7V左右,所以就串个电阻了 ...

谢谢版主,回答的很明白。
如果没有电阻,相当于IC输出高电平的时候,被三级管钳压在0.7V左右,IC的功耗很大,会烧掉的,对吧?

我怎么不能结贴?时间没到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回答的很明白。
如果没有电阻,相当于IC输出高电平的时候,被三级管钳压在0.7V左右,IC的功耗 ...

恩,是的。

烧不一定会烧吧,看你前面信号的强弱。
电阻限流。

网友A:
结贴要过24小时的,要到下午4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