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中断

楼主(2014-04-03):
74HC14 第一脚能直接连接单片机P3.2脚吗?

网友A:
可以。或者串个300欧姆电阻再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或者串个300欧姆电阻再连

P3口已经用在了2*3键盘上,P3.2 P3.3 还能不能用外部中断呀?2*3键盘没接P2.2  P2.3

P3.0  -------Line1
3.1    -------Line2
3.2    -------INT0
3.3    -------INT1
3.4    -------Row1
3.5    -------Row2
3.6    -------Row3
3.7    -------空
你看这么接 2*3键盘 对外部中断有没有影响呀!~

网友A:
P3.2 P3.3什么时候都可以使用外中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3.2 P3.3什么时候都可以使用外中断

谢了,已经成功!:D
下一步,传感器性能调试,想让传感器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