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哪位大侠知道哪有这个组件

楼主(2014-04-03):
哪位大侠知道上面这个组件哪有出售的,它是一种双工器,实体尺寸:130×60mm。 能提供不胜感激。

网友A:
双工器或者合路器?拆开看下腔体分布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工器或者合路器?拆开看下腔体分布才好判断。

holle你好,你说的对!是双工器,但不知哪个地方有出售的

网友A:
好多的,甚至可以定制。你搜索腔体双工器即可。

楼主:
我在网上搜索了,但都是体积很大的腔体双工器,最小的尺寸200×150mm,一般都在200×200以上,没有这种小一点的。

网友A:
这主要是和你的指标有关系,IP3和隔离度等,可以尝试找找介质双工器看能否满足应用要求。

楼主:
holle你好,我又补充了3张照片,帮我看看好吗,哪里有生产的。

网友B:
基站用的。很贵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站用的。很贵哦

哦,但不知贵到多少,哪里有售,你手上有吗

楼主:
哪位大侠知道这个组件呀

网友C:
这个一般都是定制的你这尺寸不常用一般市场不好找要是有量的话定也不怎么贵

楼主(2014-06-10):
哪位大侠知道这个组件呀,哪里有卖的

楼主:
有哪位知道这个零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