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不用中断和 DMA,尽量少占用 CPU,如何高速、连续启动 SPI ?

楼主(2014-04-03):
要用F407的SPI接口,高速采集AD数据,采样频率几百K ~ 1 MHz。

SPI的启动方法,我知道以下方法,但都有问题:
1、用软件向 SPI -> DR 寄存器写数据,写一次就启动一次。这是常规的方法。
   我现在的情况是:CPU很忙,这样做难以达到几百 K 的高速。另外,暂时不考虑在中断中写 DR 寄存器,因为难以协调其他中断。
2、用 DMA 方式,可以“批量”启动SPI,次数可以定义。
   可惜两个 DMA 控制器都已经占用了,一个用于 DA 高速输出(另有一片高速 DA ),另一个准备用来转移这个高速 AD 采集的数据。

还有其他可能的方法吗?

网友A:
DMA 的每一个通道都可以独立使用.
还是使用 DMA 吧

楼主:
似乎我关于DMA的概念有误,
每个DMA控制器可以同时处理多个事件,是这样吗?
如果是,应当可以解决。

网友B:
SPI通道会有自己独立的DMA,而不是只有两个。。。

网友C:
几百k算不上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似乎我关于DMA的概念有误,
每个DMA控制器可以同时处理多个事件,是这样吗?
如果是,应当可以解决。 ...

你搞错了,一个DMA有多个通道,但是同一时间内只能运行一个通道。与AD是一样的。
当有多个通道时,需要设置DMA的优先级,一共有4个等级。

网友D:
还是用多个CPU吧
采集、处理、输出分三个CPU。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搞错了,一个DMA有多个通道,但是同一时间内只能运行一个通道。与AD是一样的。
当有多个通道时,需要设 ...

我这样设想:
1、定时器 PWM 方式输出脉冲,启动 AD 转换;
2、这个脉冲的后沿同时启动 DMA ,向 SPI-DR 寄存器搬数据,即启动 SPI 接收 AD 数据;
3、接收完成事件启动同一个 DMA 的另一个通道,把接收数据搬到其他地方(缓冲区)。
以上过程反复运行。

两个通道的物理过程,决定了它们不是同时出现的。似乎可行吧。

明天试一试。要查 AD 的手册,看时序能不能配出来。

网友E:
查看一下他的DMA配置,就用DMA吧!不用中断,很难做到你说的那个要求。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几百k算不上高.

用F4系列的话,我感觉还是有些困难的,我现在降频为48M,采集的速度大概是200Hz左右,再高CPU就处理的很吃力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用F4系列的话,我感觉还是有些困难的,我现在降频为48M,采集的速度大概是200Hz左右,再高CPU就处理的很 ...

天哪,F4耶

网友G:
引用 楼主:
似乎我关于DMA的概念有误,
每个DMA控制器可以同时处理多个事件,是这样吗?
如果是,应当可以解决。 ...

分时复用么?

网友H:
用两个cpu !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还是用多个CPU吧
采集、处理、输出分三个CPU。

需要协调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天哪,F4耶

因为我是实时系统,每次采集的数据都需要运算出来,这个占用较多时间,我也没有开始F4的浮点功能。

网友I:
思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思路有问题

怎么讲?

网友J:
上CPLD吧 EPM240T100 才几块钱

网友K:
各位工程师朋友
     大家 好, 首先向大家说一声,您辛苦了。
     我是亚芯科技的销售Tom , 本人自毕业起,一直在IC 行业做销售,一直有为西电,华工,上海光机所,哈工大等电子院校的本科,研究生朋友提供IC芯片, 不管数量大小,无最小起订量限制,了解IC 市场,找货能力强。所提供的为全新原装芯片,大家 有需话的话,可以联系我,所有交易可以通过淘宝交易。希望能和大家做个朋友,你们是行业的栋梁,国家的未来。

谢谢,
我的联系方式是

电话:18988759952
QQ : 1552295620

网友L:
楼上果真是销售员的节奏啊,搞技术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语调..................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样设想:
1、定时器 PWM 方式输出脉冲,启动 AD 转换;
2、这个脉冲的后沿同时启动 DMA ,向 SPI-DR  ...

你说你的CPU很忙,除了采集和通信还做了什么?
你现在这么做就是采集的时候不能通信,通信的时候不能采集。
不如让CPU平时一直在采集,而把DMA用作SPI通信,这样采集和通信几乎互不影响。

网友M:
用DMA,处理起来很简单

网友N:
fpga应该可以吧

网友O:
可以换个SPI接口,ADC采用一个DMA通道,SPI启用另外一个DMA通道就行了。硬件资源安排合理即可。

楼主:
目前已经解决:
用同一个DMA,开启两个stream;
一个stream被定时器的某个捕捉通道的匹配事件启动,向SPI写入数据(只是为了启动SPI,真正目的是接收数据);
该SPI的接收完成事件,触发另一个stream,把接收到的数据搬移走。
可见,两个事件是分时的。

已经实验成功。没有用CPLD、FPGA。
发帖的时候,有个概念错误,以为DMA只能开启一个stream。
很好奇,DMA究竟能够开启几个stream、几个channel?有待研究。
STM32芯片确实强大。

后面还需要实现其他功能,USB通信什么的,正在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