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 AD 采样正弦波问题

楼主(2014-04-03):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采样一个正弦波,波形有跳变情况如图

我用EVA 的定时器T1 周期中断事件触发AD转换,周期0.1ms 、采样的正弦波周期20ms

存放转换结果的是一个200位的数组,不知问题出在哪里,请教!谢谢了!!
Graph的设置如图

网友A:
你把start address的a0前加上&试试吧
还有buffer size设成1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start address的a0前加上&试试吧
还有buffer size设成1试试

谢谢楼主 问题解决了
把buffer size  和 display size 都设置成数组长度就好了

网友B:
但是你波形畸变了,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你波形畸变了,是怎么回事呢?

CCS Graph中一次更新一个数组,畸变的地方就是上一个数组结束,这一个数组开始。在Debug中设置成Real time 模式 ,让波形自动更新,就会看到“畸变”的地方随时间向后移动。把buffer size 和 display size 改成和转换结果数组长度一致,就没有这个问题。
我的理解是Graph 一次更新一个数组造成的,其实DSP读的是没有畸变的。

网友C:
开发环境,调试器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CCS Graph中一次更新一个数组,畸变的地方就是上一个数组结束,这一个数组开始。在Debug中设置成Real tim ...

嗯 解决了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CCS Graph中一次更新一个数组,畸变的地方就是上一个数组结束,这一个数组开始。在Debug中设置成Real tim ...

恩,明白了!real time模式下,不用设置断点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明白了!real time模式下,不用设置断点了,是吧?

是的 实时模式 持续更新

网友B:
已经试过,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