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i2c主地址和从地址是怎么确定的呢?

楼主(2014-04-03):
请教各位朋友:DSP的i2c主地址和从地址是怎么确定的呢?

网友A:
以5000为例  配置的时候是可以配置为主模式还是从模式的
主模式的话  可以通过寄存器配置目标地址
这个应该都是有寄存器的

网友B:
2812没有I2C控制器吧?主要还是用IO引脚模拟I2C协议吧?

楼主:
先谢谢楼上两位朋友的热心帮助,我用的是6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