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HCSR04超声波模块的朋友吗

楼主(2014-04-03):
有用过HCSR04超声波模块的朋友吗?
我这个模块,一旦测量距离超过1米多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变化,60~130cm的跳动是哪些原因导致的呢,手册上说明有效距离4M的啊……什么情况呢?求帮助。

网友A:
换个好点的环境,
探头面对一堵墙,中间不要有任何杂物,地面也不要有杂物。
探头高度1.5米,保证地面不会反射。

如果还不行,可以考虑探头质量了。

网友B:
软件上看看,数据类型,发送接收时间够不够,定时器有没有溢出啥的~ 能达到3M多的,就是精度不是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