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为什么总也找不到头文件?

楼主(2014-04-03):
(无正文)

楼主:
而我以前的一些例程就可以正常打开,我把代码粘贴到能编译的工程里再运行就又出同样的问题。
会不会跟同时安了两个版本的Keil有关?不过我看挺多人都安了两个版本也没有问题

网友A:
弱弱的问句,include<reg52.h>不是默认去安装目录下搜索吗

网友B:
库文件呢?LIB文件加没有?

网友C:
keil的安装目录下有这个文件的

网友D:
把这个头文件找到,复制到工程文件夹下,用

#include “reg52.h”

包含进工程去...

网友E:
KEIL3的库头文件都在
\Keil\C51\INC
也就是include<>首先查找的位置
include""会查找工程文件目录以及"options for your project"中的C51的Include Paths添加的目录地址。
楼主确定不是其他的问题?